天朗17液晶连机提示没有信号

楼主(2008-10-05):
天朗17液晶连机提示没有信号,也换过VGA线。还是一样,开机菜单,什么调节都正常,接上VGA线后屏幕中间就有一个方块写着,没信号来回移动,除了换驱动板之外还有没有得修呀,

网友:
查一下VGA头电路 另外还有MCU坏也会

网友:
不要告诉我换上的信号线功能脚插乱了

网友:
看法跟楼上的一样。检查液晶VGA电路,重新刷一下MCU程序(或者换)

网友:
换的VGA线都是别人在正常用的情况下,MCU程序我这里没有,不过有一个一样的接口芯片,现在换上去效果也是一样的,没有一点好转,查VGA头的小电阻电容什么的都是正常,有没有人可以提供程序呀,

网友:
另外这台液晶是有两个头的,有一个VGA ,一个DVI。现在用DVI转接头接上效果也是一样的,没有一点点好转

网友:
刷MCU就可以了!跟其他的没关系!

网友:
这个最后是没有刷程序,直接换了块驱动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