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5V降压型高压板改装方法(有图)

楼主(2008-10-05):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清华同方17的液晶  故障现象是偏蓝色  于是选择直接替换驱动板(乐华2025)
   此机是电源高压集成板   测量通向高压部分的电压是35V 跟平常的12V不一样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我要怎样才能把2025的板子接到他原来的集成板子上  也就是我要怎样得到12V电压 谢谢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前面有一个这样的图例但是没有看明白,希望这一次搞好后给上一个全图,讲详细一点了,谢谢

网友:
怎么还没人过来指导指导呀。。!很急 在线等

网友:
为什么还没有人来解答

网友:
用电压转换模块来解决,可以使用36-12V6A的DC模块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电压变成12V后再使用通用高压板即可.

网友:
这个电源板应该有个5V输出的啊,把5V接在2025A/D板上那个1084的5V脚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
楼上的能说清楚点吗?恩 这个板子是有5V  可是直接5V到2025上面 能工作吗?????

网友:
还有2025接上去是不是要重新刷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是肯定要写的 根据屏的类型位数 写入相应的程序就可以  把5V接到2025的板子5V输入脚试试 一般是可以 正常的

网友:
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了一下 5V接到1084上果然OK了 只是现在我需要刷程序 而我的编程序又坏掉了 诶

网友:
20205的板子不是有升级头的? 你把程序用24系列编程器 写到24C512里面再升级不就可以了 不要专用编程器也行啊

网友:
2025是ISP的,

网友B:
可以用7812来稳压成12v

网友:
大家把自己的珍藏都拿出来吧!

网友:
7812電流不夠 而且很燙 死定了

网友:
说真的,用7812在AD板是没问题的,我虽然没试过,因为本身AD板的电流要求小,并不会出现烧毁管子的问题。
据我所知,7812的电流可达到1A

网友:
加电源模块,7812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7812来稳压成12v

用7812的方法  根本就不可以的   发热太大

网友:
7812输入有要求 35伏太高了 就算行耗损太大发热严重  建议用LM2575 需外接一个100微亨电感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