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60gx南桥温度高.死机

楼主(2008-10-05):
我现在有一块化擎的760gx.开机南桥就很烫.开机几分钟就死机.如果.不装cpu开机.南桥温度就正常.想问一下.就该怎么查啊

网友:
检测桥供电部分!打打USB PCI 等AD看看有没有短路!手上有片华硕板USB短路桥巨热但没死机客户说不换桥只能给他加个散热片和USB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