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号外 ---一USB无法识别维修重大突破

楼主(2008-10-05):
一联想主机主板型号:MSI代工L-848M
拿来能点亮USB不能用 测的USB数据有一组数据对地短路  肯定桥挂了 报价180 客户也同意修了 于是想也没想拆了个好的南桥 用BGA机器做了上去  冷却后 用表测了数据 确定没短路阻值一样后. 上电测试 能亮进系统正常 可是插上USB 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四个口插上去都一样无法识别的USB USB电压5V正常 阻值一样怎么会 无法识别不能认到磁盘呢?难道是我的桥没做好还是拆下来的桥 本身USB功能就不好呢?好多疑问都出来了 我又去拆了个好桥 确定桥在好板上USB模块是好的!做了上去,上电进系统还是一样 无法识别USB ..郁闷了 USB电压正常 桥也是好的 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做了两个桥都是白费工夫..就在我绝望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 MS-7 会不会跟他有关系?没理由的啊 MS-7只是控制开机复位而已 怎么会影响到USB
管它呢 先找个换下试试看  换好开机进系统 测试 你猜怎么样了  ?^_^   哈哈 USB居然能正常用了 真让人匪夷所思啊 MS-7跟USB有关系我还是第一次碰见过 !总算我的工夫没白花
没碰见过的朋友也得注意了哦 !

网友:
有没有注意一下48M的频率?

网友:
可以说一下如何做桥吗????
这也是经验呀!!

网友:
没 注意48M的频率 我这边做南桥都是收180的  愿意做做 不愿意做就去买板咯 有的品牌机板不做也没办法啊

网友:
以前接过一MSI的板子,客户反映是用USB不当就挂了。是SB坏了,上电SB烫手得很,可是点不亮啊?

网友:
楼主说还能点亮,难道是问题小一点?只是USB用不了?

没有BGA机,只好转给同行了

网友:
要只是USB口坏掉了,可以弄一块4口的PCI-USB适配器,只要几十元,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2009-03-25):
MS-7只是控制开机复位

网友:
是有点纳闷,哪位能详细讲解下!

网友:
是啊!买块PCI的USB转接卡,才30几元。

网友:
有些主板usb接口控制功能不是集成在南桥内的,而是由它旁边的专门控制芯片来控制的。大家要见怪不怪。呵呵!

网友(2009-05-06):
我觉得直接原因不是那里,是可能是48M时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