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8-10-05):
昨天客户送来一块技嘉K8NS,说是进系统死机,在其它公司修过,没有修好,不敢大意,加电开机,果然进滚动条一两圈就死了,黑屏.重做系统后,可以进系统,但断电二十分钟后,故障依旧(经多次做系统发现,开机超过三十分钟以上,只要不长时间断电,就能每次都正常进系统,断电十分钟以上,就进不去系统),把除主板以外的配件,逐一换之,还是不行.实在受不了,把主板上所有超过1000的电容换掉,仍然不行,BIOS也刷过,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期望高手们帮帮忙,解决一下我的老大难问题.

网友:
在线等高手指点

补充一下,这块板子的网卡已经烧过了,我在COMS里也已经关掉了,板子上的网卡芯片是空的,不知道是不是集成到桥里了??内存,CPU,显卡,电源都换过了,实在是没着了,急等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网卡跳线,给关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