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求助

楼主(2008-10-05):
接到一台板子修得黄黄还缺件的HP NX6120,让客户换板不愿意换,虽然一看就知道修好的希望不大,但是生意不好,还想修修看。

现在是PCIRST有,北桥到CPU的H_RST没有。本来想量一下南桥到北桥的PLTRST有没有,图纸上有个U34上有个PLTRST的测试点。但是拿板子找了半天也没找到U34在哪。这个板上的元器件只有一部分标了标号,一半以上都没标标号。

传几张图上来,有料板的朋友帮忙看看,有没有哪里缺件。TKS。。

网友:
手上正好有块一样的板子 看了下 应该是这里少了2个材料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应该还少了一个网卡芯片,具体型号我忘记了,不过楼主有图纸,应该可以查的到

网友:
非常感谢偶遇版版。。。。。。。。。。

网友:
按照偶遇版主的提示,补上缺件。可以正常进系统了,但是抓不到网卡,网卡我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用的D600上面的。待机电流偏高,达0.08A。网卡微热,可能网卡是坏的,也可能不能互换。卖芯片的说这个型号有多个后缀,麻烦偶遇版主再帮我看下,具体什么型号。

缺的电阻和电感是北桥的PLL供电,所以北桥的H_RST发不出来。

网友:
真有你的,这样的板子还起死回生了,你可真是华佗重生呀
网卡型号应该是:BCM5705MKFB

网友:
楼主很牛啊,这个机器好像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开机有时显 有时不显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过这个问题,或者给 点思路也好啊,

网友:
修这样的板得多收点钱,花的时间多多了。到最后还不一定能完全弄好。

网友:
很强啊,这都能修好,不是一般的强了

网友:
支持老大们,修尽天下板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