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GA拆焊台

楼主(2008-10-05):
我做的拆焊台成本很低,但是成功率还算可以,这两天修了3块主板一块显卡都是芯片脱焊,就有一块主板因为在别的地方搞了好几次,北桥脱焊PCB严重变形北桥的焊盘成洼心焊不好就会连珠,加焊后失败,其余全部搞定

网友:
我做的时间也不长,大概介绍一下,现在桥下面加点松香水把底部预热打开等温度升到120度左右用风枪在上面加热,上面稍微一加热焊珠就化了,我想这样芯片不容易损坏还保证了质量,在加热过程中用镊子碰芯片旁边的小零件,发现小零件可以移动了,还要在加热不过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小零件在表面受热最大,芯片的锡珠是在桥的下面温度稍微差一点,这点要看经验,在有就是用镊子轻微的碰一下芯片感觉芯片动了就可以了,但是这种办法不推荐,温度要是刚刚好问题不大千万不能加热过度去碰很容易连珠

网友:
发热砖4X40元共160元温度控制两套共140元我只用了一套  破机箱等就不做介绍了

网友:
Lz的风枪不错,这是最关键的啊.PCI-E的好焊没有.估计还要加温的吧.

网友:
已经焊好经测试,问题搞定

网友(2008-11-04):
楼主的加热砖在那里买的

网友:
新南马路五金城买的。。。。

网友:
这块板子是客户自己安装CPU按错了,导致CPU针脚烧短CPU座损坏,本来想换座的拆下来一看,没希望了焊盘也被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