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32.768KHZ电压的问题 急!!!

楼主(2008-10-05):
FOXCONN 848PAB32.768KHZ为0.07 和0.08是那里的问题啊.正常情况下32.768应为多少电压啊
另外IO ITEI IT8712F代不代触发啊
[
]
问题

网友:
应该有0.2V以上吧

网友:
对照法测试,拿一块同型号的好板来测试。

网友:
谢了,有没有再进一步的说法啊

网友:
电压有点偏低,你查一下CMOS供电,供电正常的话,换晶振和谐振电容看看,如果还不行的话可能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