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型号的主板~出现以下的故障

楼主(2008-10-05):
前天客人拿来~主板是865Pe ~~显卡是GF5200 ~硬盘是160G Maxtro 串口
就是开机时~在登陆桌面时~只到“欢迎使用”界面时就停下了``我装过系统还是不行~
换内存~~显卡~~硬盘~~电源~~还是不行~~要是安装系统~只在拷贝数据24%就安装不过了~~要是用GHOST装系统可以装完~但就是登陆不了XP桌面~~只到“欢迎使用”界面就停下了。。。。请问这是怎会回事~~主板坏那个地方才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都换过了啊,看看是不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是主板NB出故障,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没解决,直接只好换板。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以把桥加焊看看呀,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把桥呀IO呀拿热风枪吹了下就OK了。

网友:
个人认为,重点检查IO

网友:
看看你的光驱读盘能力是否良好  看看你的光盘版本是否低了 有可能也擦硬盘和光驱的线  你试试换下 看看怎么样

网友:
是啊,得重点查查NB了

网友:
有一次,光驱线没插好就这样,呵呵。

网友:
到欢迎界面应该不关BIOS的事情了。。加焊北桥吧

网友:
这类故障不好解决!!!!!!!!!!!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硬盘有点不稳定,就格了之后重装就OK了。

网友:
以前坛子里有过类似故障的主板讨论的
  如果集成的网卡可以先把网卡吹来下试试,还不行就声卡

网友:
系统进不了的话,你试一下CPU换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就见过了,ASUS华硕865的主板,XP用得火热时,一块主板装XP,在进度条时就卡起了,不管手动装还是ghost都不行,不过装Win2000 这些系统都能正常使用!
后来刷新了主板BIOS就行了

网友:
我也见过这个问题,后来是换了个好的电源解决问题。

你在BIOS里查看电源的4个基本参数看相差多少。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硬盘格式化过了吗?可能是分区表问题

网友:
是NB 的问题。我以遇到过这情况。换了NB就OK了。

网友:
我碰到这种事是硬盘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良,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问题总结,与显卡有关的电容,刷BIOS,换显卡,我的主板与你的问题一样,换一块就没有问题了.有些主板与显卡兼容性很差的.

网友:
刷新了主板BIOS 硬盘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的是IDE排线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北桥出问题了,即北桥与显卡的数据交换出错,才有可能停在一个地方不动。

网友:
疑难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