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

楼主(2008-10-05):
本人有一块K8U-X通电后无任何提示,CPU也无温度,请问大侠们,应该从哪儿找问题?

网友:
先查CPU供电块,看看电压过来没,

网友:
我是个菜鸟,怎么测CPU供电好不好??能说一下吗??????

网友:
那你还来这里问起多累,找个师傅带带吧

网友:
你测下内存供电有多少V,

网友:
没温度应该是U 没有工作  最好先用检测卡 看看跑得什么码 还有灯是怎么显示的
如果你有表的话 可以先测下  CPU  内存 桥  的供电正常不
CPU旁边的电感上可以测量  CPU的电压

如果你没有工具 就直接 送维修店吧

网友:
感谢上面这些师傅的指点~~~感觉到自己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