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6E盘95号模块出错怎修?

楼主(2008-10-05):
MT 6E盘95号模块出错怎修? 已备份LDR和模组模块.

网友:
95号模块不用管他

网友:
但这个盘用MHDD扫出来很来红色的XX ,, 应该怎样修?

网友:
A区开SF
或进C做SF

网友:
做SF时停在了373的位置, 过不去了,今天下午我就为这个盘做了4次SF, 没一次过得了373

网友:
群里有373流程
用那个流程做

网友:
直接用就可以了吗? 流程可以通用不?我用于校其它的盘可以不?

网友:
只能用在6E盘

网友:
好的,这个我一会再试, 难得见着你把问题先问完.呵呵,我等了好久了.

网友:
跑了SF,跑完后用MHDD全盘擦除了,除后扫描看到如图: 很有规律的条纹,是不是磁头有问题呢?

网友:
擦了, 发现还是有些擦不去的.  这个盘做了2次SF,流程是下载群里的那个6E的A区流程, 发现第次都跑不完.从昨晚跑到今天早上, 现在检查发现模块还是:

网友:
坏的都是D累模块不影响坏道!我感觉还是看看P表!
复位一下SMTAR表看看!

网友:
你这个盘用了我的流程做SF
MHDD检查是这样已经不错了
逻辑扫描把红点加表
就可以了

网友(2009-03-27):
楼上的有373 的流程,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