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诊断卡无显示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05):
请问 ,诊断卡无显示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原因?   两位数的主板诊断卡,各电压指示灯亮,代码指示灯无显示!

网友:
开机的时候 无报警声 电源指示灯亮,昨天把CPU拆下来后正常,今天又出现这种问题,然后我内存全拔下来后,再上电也无报警声,是不是主板坏了?
  再就是问下一般坏在主板什么部位,在线等答案,

网友:
呵呵,偶也碰到这种情况,看来多数是主板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对SMOS电池放过电没有,把电池取下来用金属镊子之类的物件短接电池坐的两极 多点几次。我经常遇到上述情况很多一放电就OK。修板子最好先尝试比较容易的方法不行再用别的方法。补充我是小菜

网友:
诊断卡在别的板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放过了  诊断卡是好的 到别的机器上试过

网友:
板子昨天弄好了, 今天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诊断卡都是好的 CMOS电池都拔了

网友B:
诊断卡坏的可能性很小。我修板子习惯用两个不同厂家生产的诊断卡,主板有问题时经常一个显示,一个没显示的。碰到某块板子时不显示的有显示了。显示的那块卡有不显示了。诊断卡种类,厂家很多加之板子的品牌及厂家很多所以不能完全依赖诊断卡,它只不过在维修时起辅助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坏的可能性很小。我修板子习惯用两个不同厂家生产的诊断卡,主板有问题时经常一个显示,一个没显示的。碰到某块板子时不显示的有显示了。显示的那块卡有不显示了。诊断卡种类,厂家很多加之板子的品牌及厂 ...

呵呵  现在 无显示  辅助作用了都起不到了!!!!

网友:
多数是BIOS坏了吧,换上一个相同的BIOS芯片就行了,

网友:
不过,杂得不能再杂的板子,用不了多久,又挂了,只得当作垃圾了

网友:
CPU 不工作~~ 你看看OSC灯有没有亮

网友:
是不是BIOS坏了 换个试试呢

网友:
象楼主说的  主板拆下来动动CPU就正常   是不是CPU底座虚焊\???    测试一下
   然后你看看CPU有没有电压   有的话看看时钟对不对   一般就是这样了   (声明  鄙人小菜)o(∩_∩)o...

网友:
特别提醒诊断卡的奇怪故障

电脑无法启动,诊断卡是乱码不跑,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主板问题,算了不想搞了,拔下诊断卡,结果电脑启动了。纳闷难道诊断卡坏了。诊断卡放到其它电脑上试,一切正常。再拿回来试,还是不行。这块主板不认这个诊断卡,换一块诊断卡也能用。诊断卡型号是一个牌子,真的奇怪。提醒大家注意。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PCI没有信号,是主板的问题,南桥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