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GL3故障

楼主(2008-10-05):
请问一块主板在所有的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不跑CPU,在不刷BIOS的情况下如何检测是否为BIOS坏呢?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块昂达P4GL3(845GL)的主板,就是这种情况。以为是BIOS的问题,就拆下来,刷过了两个版本了,还是不跑CPU,现在很多主板的BIOS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拆装拆装麻烦啊(而且又不能确定是否就是BIOS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不刷BIOS的情况下就能检测到是否为BIOS坏呢?

网友:
是不是所有采用英特尔芯片组的主板的BIOS芯片上都没有CS#信号(片选信号)?而采用VIS、SIS等其它芯片组的主板BIOS芯片上才有CS#信号(BIOS芯片的22脚)?如果采用英特尔芯片组的主板的BIOS芯片上都没有CS#信号,那我该如何去测量它是否有CS#信号呢?还是测量BIOS芯片的其它什么引脚?具体是BIOS芯片的哪个引脚啊?会不会是测量BIOS芯片的第23脚(23脚好像是帧信号啊,对吗?)

网友:
个人觉得 ,不跑码的不能100%确定是否BIOS问题
如果觉得焊一个BIOS也麻烦.那还维修干嘛呢?首要是练习好焊接技术!

BIOS电路.只能靠排除,先检测几个重要信号.然后刷个BIOS.以次来排除BIOS.
如果有仿真卡.那也可以

网友:
已经解决了,搞了半天原来是CPU座的问题,我拆下来用洗板水刷洗了几遍,装回去再试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