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按F1 纳闷啊

楼主(2008-10-05):
主板是ELITEGROUP(我不懂在什么地方看板子的型号这是在北桥散热片上抄下来的
)是845的红色大板,南桥是威盛小片。SMOS跳线我放过电。电池也换过(原来的电池也很足2,8伏)用金属镊子对电池座短路过。在BIOS里面把软驱删掉了,首选启动项改为第一硬盘(每次开机一次我就改一次)我现在怀疑是主板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大体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多谢多谢

网友:
在提示按F1的上面有错误的内容显示的

网友:
845主板南桥是威盛的?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你看看BIOS的电路是否有 短路 。。有些老主板也是这样 电池经常无故放电。

网友:
你把 halt on设置为no error看看行不行.

网友:
补充一下啊
电池点很正常。以前的那块电也很足的2,8伏。主板电池不跑电的一直都很足。CPU坐是478针的(我的想法478针的CPU都是845的主板不知对不对啊)也不知道845板子是怎样定义的请老师赐教。我的这块板子南桥上面的字母是VIV,后面的v是倒着的。这好像是台湾的威盛标记啊。3楼的老师好像有点怀疑

网友:
我的都有好几块主板一加电就要按F1~~板子是老点~但我也想知有没办法以修好呢~!都是810~~815 板

网友:
只有INTER芯片的478板才叫845..848..865..875等...VIA芯片的不叫845的..叫P4X266..P4X533等具体型号看主板的标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啊。说实话我没直接经过老师,我周围的关系人群我是电脑高手
我想知道点东西太难了。这个坛子我进来才几天 看来想出去这个坛子是不可能的。谢谢。以后还望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
在COMS设置中,把错误报告关掉试试

网友:
BIOS 里 吧软驱关掉 ,BOOT UP FLOPPY SEEK -DISABLED 试试看

网友:
进入BIOS设置 里 进如CMOS设置 把有1.44MHZ 的这一项关掉 如果还按F1 看看你的电池座漏点引起的保存不住CMOS 量电压时不要只量电池 量一下 座子 看看是否有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电池的事,也不是BIOS的事了(可以刷BIOS试试),是一些小贴片的事了。查一下小贴片电阻、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主板存在短路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客户设置进COMS的密码.
但是自己又忘了
只好把电池取了 刮两下
结果还是没发.
整了好久都没发
结果是刷的BIOS才好的,
那个郁闷阿.

网友:
我碰到过,我在BIOS里重新设置了下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在BIOS里重新设置了下就解决了.

网友:
先看看电脑时间对不,如果老是出厂时间,换电池,查主板相关线路,如果时间对,进BIOS看看有没有相关选项或关闭软驱,再不行就得修主板了

网友:
屏蔽软驱如果解决不了,重点查下电容有没爆

网友:
检测下你的硬盘看有问题吗?否则就是主板的南桥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先看下主板报错原因,一般在提示按f1的时候都会出现提示信息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的电路故障,

网友:
主板总是提示按F1,是不能保存CMOS设置所致,南桥的CMOS 电路坏,南桥本体不良

网友:
看错误提示是什么吧.关掉软驱或者关闭错误提示
也可能是CMOS没保存住.看看跳帽跳反了吗?有的板跳反是可以通电的

网友:
可能是主板漏电.你看一下CMOS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CMOS设置不正确了

网友:
把BIOS芯片拨下来用酒精洗一下再吹干,可以时间长了,接触不良.

网友:
有845的板子是VIA的南桥的哈,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