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ATX辅助电源变压器损坏的情况

楼主(2008-10-05):
我有三个ATX电源都是烧了辅助电源变压器,没法修了,有没有人见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现在的电源太劣质了,除了余量太小以外没什么原因。

网友:
修了N多ATX。还没遇到过辅助变压器坏的。

看是不是进蟑螂了。。

网友:
同楼上的问题一样,我也想知道,怎么判断是变压器短路了,好象有万用表量不出来,都是接近O欧姆

网友:
就是拆变压器下来用500型万用表DΩ档测,我在装前测过大于10Ω,损坏后测到的小于5Ω,是主绕组

网友:
我经常遇到,尤其是达硕、多彩等杂牌的,只要辅助管一坏,辅助变压器肯定坏。
我曾经试着拆掉重绕若干只,效果良好。

网友:
哇!高手!
我试拆了一个,可一不小心就把磁芯弄碎了,里面的线太细就更难搞了,半途而废。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台达的,辅助变压器坏了.不过以后就少见了

网友:
一天之内见到3个坏5VSB变压器的,是同一厂家的两种型号。正在犹豫是否重缠开关变压器呢。

网友:
试过这种情况了,只能说无可奈何吧。这个变压器高压一端两个绕组,一个有几个欧姆的电阻,一个接近0,然后烧的经常是几欧姆那个绕组,都烧断开了。一直在寻求替代的方法。

网友:
大虾们都介绍一下,怎么判断变压器坏的方法啊.在线测出来的,还是拆下后测出来的,什么样的故障的现象是判断变压器坏的依据.

网友:
拆下来当然更准。
如果仅仅是烧断的话,还好说,因为一般都是在引脚附近断掉,连上就行了。怕的是不但烧断,而且短路。因为买到成品的几率差不多为0,所以只能自己绕,东西不大,问题不小,但又能收多少钱呢?难呀!

网友:
烧了就别修了,没价值了.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小弟手头也有一个屡烧保险的ATX杂牌电源,辅助电路的零件基本上都快换完了,还是炸保险/开关管,于是怀疑辅变烧短路了.
现拆下来用Fulke187数字万表测试初级主绕组电阻0.62R,反馈绕组0.45R,次绕组一组为0.33R,另一组0.13R,
看来真是主绕组烧短路了.
就当作练手,准备自己绕试试.

PS:哪位高手能否给个功能OK的辅变一般参数,给我们这些小弟参考.

网友:
找到一报废电源,拆下其辅变,测试得主绕组为6.57R,反馈绕组0.25R,次绕组一组0.14R,另一组为0.2R,
一般烧坏都应该是主绕组,对比上面数据,这辅变应该没有被烧坏.

网友A:
15楼,各厂家的开关变压器参数是有区别的,不可能一样,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来。
重缠时有几点要注意:一个线圈缠制方向,谁是头,谁是尾;另一个当然是匝数;还有一个很重要,怎样完整的取下磁芯。

网友:
一般都是测主绕组的电感是否正常,,如果过小的话,肯定是坏了。。

网友:
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一样辅变去对比电感量,,又怎能知道量出来的电感量是否正常?
就算稍小一点,每款辅变的参考都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觉得还是量DCR还保险一点.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来测量一下变压器是否损坏,准确率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来测量一下变压器是否损坏,准确率100%

愿闻其详.
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是电源还有使用价值,有没有替代方案,毕竟重绕变压器不是高手一般很难做的到的。

网友(2008-11-05):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引脚处烧断了,接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坏的电源我修了好几个,一般都是用其它电源中拆下的换上,有可能引脚顺序不一样,调换一下就好了.我也试着自己重绕,太麻烦了.一般初级电阻在6欧姆左右.
这几天就遇上一个长城电源,辅助电源坏了,烧C1815和一个二极管,怀疑变压器也短路了,初级电阻只有4.3欧姆.就是手头没有可换的零件.

网友:
我朋友那有2台航嘉的都是辅助变压器烧了,不知道数计,没法修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的计算是很复杂的,一般这种单端电源的变压器都是有磁间隙的,不建议重绕。重绕后参数和以前的肯定差距很大。

网友:
没遇到过,只遇到过后边低通滤波电感坏掉,开关变压器,主变我没注意,不过我发现辅助电源变压器大多数电源里都是相同型号,肯定是可以代换的,型号一样咂数也是一样.重绕只要你知道铜线的线径,咂数比等肯定没问题,只是觉得没搞头,还是拆旧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楼,各厂家的开关变压器参数是有区别的,不可能一样,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来。
重缠时有几点要注意:一个线圈缠制方向,谁是头,谁是尾;另一个当然是匝数;还有一个很重要,怎样完整的取下磁芯。

取下磁芯比较简单,我是用热风枪吹,温度要掌握好.方法是:一只手握热风枪,一只手拿着尖嘴钳夹住磁芯往外拉,用力要适当,自己去体会.

网友:
20楼的注意了,不见得每个业余维修的人都有示波器的吧???还是给点实用的方法吧!

网友:
我修到过好几个,坏的原因估计是辅助电源本身的问题和过压烧的,我使用其他没必要修的电源的辅助变压器修改后替换

网友:
遇到过几个坏的,有些是通电炸开关管,有些是没电压输出(变压器和开关管发烫),主绕组一般大于5欧就没的问题

网友(2008-12-15):
有只价值几千元的摄像头坏了开关变压器, 很是头痛, 看来要试试验炒机的办法了.
以前有只航嘉电源不起振,看来也是开关变压器短路了, 这东西短路真不好测,

网友:
有时间重绕可以试试,但如果是维修就没有意义了.重绕时注意绕线方向和圈数,还有就是线径.

网友(2009-01-16):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有这个卖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烧辅变的电源,如辅助5V是用三端稳压的,其实很简单,把辅助部份整流二极管之前电路全拆了,用一个双8-9V的10几瓦变压器替代,即简单又安全,我至今已安全使用两年多了.

网友:
可以外加一个变压器代替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34楼的方法不错,但另接的变压器可能放不进电源盒里,那样接线有些麻烦,

网友:
加个变压器,10几瓦的和低通滤波电感的体积差不多.电源盒空间完全可以装的下.

网友(2009-03-08):
尊敬的徐州华鸿快修老师:
     可以详细点指导一下如何用示波器来测量一下变压器是否损坏吗,谢谢.

网友:
别修了,拆件吧

网友:
我还遇到两个电源 坏辅助电源变压器的,其中一个就是长城电源,我随便找来一个换上去就好了。(必须有5V  12V输出的)

网友:
以维修经验来来,开关变压器是很少坏的,但有,很少很少,在维修实在没有思路时,才要考虑开关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