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维修主板后~一般用什么来清洗松香!

楼主(2008-10-05):
请问下高手~要是维修完主板后~有些松香要清洗掉的一般什么较好呢~
要是用天那水~会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什么影晌呀~!请指教!!

网友:
天那水吧 哦,你的松香是怎么放进去的 还是用电捞铁直接沾的啊

网友:
我一直用无水酒精,多擦两遍,效果还可以。虽然麻烦,至少无害。。。。。

网友:
香蕉水=同天那水

网友:
我是用環保去漬油 ,低汙染.低嗆鼻味.不錯用

网友:
用洗衣粉吧。

网友:
我用松节油,效果还可以。

网友:
用酒精,多洗几次就行了

网友:
酒精多洗几次

网友A:
用无水酒精多洗几次!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无水酒精比起别的味道好闻些

网友:
如果你修的电路板多的话,可以自己去买一箱洗板水,不贵大概在50元左右。或者用白电油效果都不错,我说的是公司里的采购价,市场上我就不清楚了,电子工业上都用这两种。

网友:
酒精多洗几次
酒精多洗几次.或用香胶水都行,

网友:
用天那水吧 我现在用的就是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酒精来洗的

网友:
我是用酒精洗了,其实要准备2瓶,一瓶洗第一次,洗了还有迹,再换干净洗一次,这样不会浪费

网友:
加点助焊剂,在用850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