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测电解电容两端的阻值只有20欧

楼主(2008-10-05):
我的技嘉8idxi 845 北桥旁边的电解电容(6.3V3300UF)在路测其两端的阻值只有20欧左右!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在20欧左右。还有的18欧,北桥上/下面上的贴片电容有几个其阻值会与CPU旁边的电解电容阻值相同.我买坏主板首先测量南北桥上下两面的贴片电容的阻值以此阻值的大小来大体判断南北桥是否内部击穿。因为我很菜现在还没有换南北桥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