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IC,用多少瓦的电烙铁才不烧心片?

楼主(2008-10-05):
焊接IC,用多少瓦的电烙铁才不烧心片?今天因为时间长了点 烧爆了一个内存片

网友:
25瓦的电烙铁可以 焊接这些芯片的注意烙铁接地 不然也会损坏芯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买个936吧!标准接3项插座就有地线啊!

网友:
烙铁一定要选恒温的!!!

网友:
烧爆了??那是个体问题吧
目前还没焊爆过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936吧!标准接3项插座就有地线啊!

穷啊 没那钱

网友:
风枪,拆焊台,936,万能表,哪个没有都是残废

网友:
买个936的烙铁就可以了,有铅的话温度在360-380之间,无铅的话400-420之间

网友:
暖气或自来水管就是很好的接地。

这些管道连到水泵-电机,电机肯定是接地的。

我干这行的,我清楚。

网友:
我用的也是936,防静电的 很好用

网友:
是不是用风枪效果会更好呀

网友:
我一般都用30W的黄花罗铁,有936可是不太习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