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关于高压包聚焦极和加速极的区分

楼主(2008-10-05):
我是个菜鸟,接修一台TCLMF706显示器,高压包损坏,型号为:BSC25-6503B 37-SC2565-03BOX ,在配件市场没找到同型号的包,找到一只代用包为BSC25-0252M,我在换包时发现了问题,阳极不用说,另外两根线的位置不一样,我不敢轻易下手了,因为怕把聚焦极的加速极弄混,请问各位大师:高压包上的白色线和红色线有规定吗?都接哪个极?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对不住大家,打错了,是“因为怕把聚焦极和加速极弄混”

网友:
代用的高压包  加速极是灰色的线  白色和红色是聚焦线

网友:
加速极线一般比聚焦极线细

网友:
我这个包只有三根线,一根是阳极不用说,带高压帽,别两根线一根是白线,另一根是灰线,我弄不清哪一根是哪个极了

网友:
今天我没有拍照的设备,明天我拍一张照片大家再给我看看

网友:
阳极除外 另外两个线 粗线是聚焦 细线是加速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这个包没有G2引线,两根线都是聚焦机,一个垂直,一个水平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