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点不亮

楼主(2008-10-05):
小弟刚刚学修显示器,今遇到一个清华同方17液晶显示器点不亮,电源灯不停闪动,屏无任何反应,(电源高压一体版)我自己在外接了一个高压条和驱动板,机子点亮了屏全是白色(这种是刷资料就行了吧),然后我开始排除,首先只接了高压条,在电源板上接了12V,开关和地线.现在连电源灯都不闪了,我测了高压条的l输入12V正常,正常开机应该有5V电压跳动吧,(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但是开关键控制线没有任何反应,主板连接线有8只脚,1/2为12V ,3/4接地,/ 5/6为5V ,7AD亮度,8脚开关.连到驱动板的.请问现在应该如何处理?在线等.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了.再补充一点.用他那原来的东西点时,灯不停闪,我测了到驱动板的12V在不停的跳动从1V到16V左右

网友:
换块驱动板```````OK```````````

网友:
我换过驱动板,一样没有反应,驱动板,供电12V,我直接在电源板子接了个12V过来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故障在电源上,电源5V取样电路看看,多数是电阻问题

网友:
好的,谢谢你了,明天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