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拯救MAXTOR 9代数据??

楼主(2008-10-05):
我的MAXTOR 9代硬盘有好多物理坏道,不知用什么软件拯救里面的重要数据,那位高手告知具体方法?????
硬盘

网友:
先做镜像,然后恢复数据

网友:
用GHOST做镜像吗?

网友:
GHOST不行,如果坏道比较多,用PC3000的DE做镜像。

网友:
谢谢指导,可惜我没PC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