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J 掉电

楼主(2008-10-05):
今天给客户换键盘的,不小心碰到开关键,正常开机,后按开关键硬关机,键盘换好后开机,屏还没有亮就掉电了,不过开机的3个指示灯闪了两下,感觉快亮了,可每每就在这时候掉电。奇怪,已经换过内存,CPU,电源适配器,还是一样。电流上到0。9几。不停的实验总结规律:只要不插内存就不掉电,插内存就掉电。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内存的排阻,用风枪吹一下.试试.

网友:
重新装下主板的上的东东吗

网友:
清COM放下电试试,应该是自检程序乱了,还有把键盘接口清理一下,下次换键盘最好把电池取下来不通电的情况下操作!

网友:
你要查一下给内存供电的电压对不对,插上内存量.

网友:
是不是内存条出了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