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耶!!!今天终于搞定这X31

楼主(2008-10-05):
收到X31,电流上到0。83    无显示
上测试卡,跑一个O,判断供电不足  拆出主板
果然一个MAX1845没输出   电感判断
MAX1845的4脚主供电有 21脚和22脚5V有  10脚和11脚信号有   没输出初步断定芯片问题,换了两个MAX1845,晕倒,还是没有输出
火死了,干脆给北桥也给加焊下,死马当活马医了
哇靠     焊完后上测试卡跑的飞快     爽

网友:
强!1845跟北桥也有联系?

网友A:
楼主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机器还要返修,X31通病是北桥供电没有,而导致这个故障的真正原因是升压电容坏。你加热的时候,正好影响了这个电容。所以暂时性的好了。

网友:
强,看来都是经验老道的了//

网友:
也学习了   万一返修回来也就有思路了   谢谢了   兄弟我也是菜鸟了

网友:
高手说的话.就是不一样,,,我喜欢老鸟..

网友:
x31  CPU1.6  512M  40G 有无线
大家觉得这个本本现在多少钱还可以买进呢?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感空焊导致的,这样就没事了

网友:
不会吧  不关北桥的事   应该是c683这个电容坏

网友:
电容的事

应该是电容的事,,,你现在 修好了,可能机器第二天就开不了呀呀

网友:
焊北桥  是我师傅提醒我的   我 本来也没想到跟他有关系   可能 我师傅遇到过类似的   现在还给客户5天了    呵呵    还没有返修回来

网友:
我也碰到过。坏了蕊片不行。用风枪乱吹了下就行了。交给客户没几天又回来了。又吹了下又好了。呵呵。

网友:
换那个1.2V滤波啊,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负载虚焊,1845就会不出电压,这好象没有什么因果必然性。估计还是烤北桥的,把傍边的某个小元件一起烤了,所以好了。如果是这个小元件虚焊了,那这样也彻底解决了,如果是这个元件本身已经性能不良,那还是有很大可能返修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机器还要返修,X31通病是北桥供电没有,而导致这个故障的真正原因是升压电容坏。你加热的时候,正好影响了这个电容。所以暂时性的好了。

升压电容换过了还是有问题,后来改电路才行!

网友:
晕    X31的通病   跑0   北桥少一组供电   第1  换1845   不行  在换都面的两个MOS管   还不行就是北桥虚旱

网友:
正好我也一个这样的机器,问题一样在愁没有办法解决呢,这次有思路修了呀,太感激了?
我谢谢呀!!

网友:
晕.C683什么时候成了升压电容了..??
不过楼主的这个故障可能跟这个电容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机器还要返修,X31通病是北桥供电没有,而导致这个故障的真正原因是升压电容坏。你加热的时候,正好影响了这个电容。所以暂时性的好了。

升压电容型号多少,在哪个位置的???

网友:
电容型号是C68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