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自动触发然后掉电

楼主(2008-10-05):
自动触发然后掉电,掉电了又触发然后又掉电这样循环,电流到0.5A左右就掉电,偶尔可以触发后不掉电,电流停在0.5A 左右,测各个电感的电压都正常,现在不知从哪里下手    是无铅板,945的北桥,英特尔的CPU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曾遇到这样一台,不加内存不掉,换掉内存供电芯片后好。(四边16脚芯片)

网友:
不插内存也掉电啊 ,用户是开的时间比较常后,突然蓝屏,关机后就不能开机,拆开机器后发现CPU风扇散热片被灰尘基本上堵住了,会不会是过热把北桥烧坏了呢,北桥是945GM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怎么来判断是北桥问题呢?明天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今天加焊了北桥还是一样,晕啊 ,没招了准备还给用户了,搞来搞去到头来还没搞好,搞的都不想搞它了,搞的心情都不好,最后还是白搞,明天装起来还给用户了,没办法了

网友:
做了北桥也不差南桥了做做试试吧

网友:
没南桥啊,在修下去在不好,会亏死掉,晕啊

网友:
用假负载可以不掉电,电流在036A左右,测各个供电也正常,会不会是CPU坏呢?没有这个CPU不然就代换一下,怎么来判断CPU坏呢?

网友:
CPU的可能性比较大,周围的电容看看有没有失效

高温下CPU和电容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没CPU来换,还给用户了,

网友:
可惜啊,搞维修的怎么不备CPU呢..

网友(2008-11-29):
没修好,早就还给用户了

网友(2009-03-14):
今天又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板上有个指示灯闪8下后就掉电从起,电流到0.5A就掉电从起,一直循环,不知道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呢,大家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