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电池不开机不充电终于搞定了

楼主(2008-10-05):
收到R52   死机  因为南桥无铅  给它重做了 (无铅加焊我们的BGA好像返修比较率高)      装起来测试突然发现  电池不能充电,用电池也不能开机?????本来做南桥之前都是可以的    伤心...................
   讲究速度,直接给它换充电芯片ADP3806,状况一样!!换六脚管子和几个MOS管!!状况也一样!!火死了,以为是南桥虚焊,又高温加焊了GBM,悲痛还是一样!!
   决心查3806各路工作情况   首先1脚主供电就不对   只有12V   正常应该16V才对
接了16V      终于可以正常   得到的经验是3806主供电16不正常  可能导致电池不开机不充电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学习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你接了16V,是重换了个3806还是其他方法强加到16

网友:
量ADP3806第1脚与一个电阻通   但这电阻好象不是10欧姆电阻   发现一边16V一边只有12V   连通电阻   可以 OK

网友:
估计是限流电阻变值了

网友:
楼主果然很有办法啊。。充电电路上的保险电阻是10欧姆的建议别短过去。换电阻最好。影响电池使用寿命。可以打电流看下。电流超标的

网友:
看各位的讨论,真是长经验,谢谢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9-04-27):
那个电阻就是10欧姆的

网友:
高,学习了,还真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