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显卡geforce 6600 装上驱动花屏

楼主(2008-10-05):
在dos下或者不装驱动或者停用都显示正常,就是分辨率小,装上驱动就花屏,用MATS测试了显存是好的,显卡也重新做BGA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驱动没有装对的缘故吧

网友:
驱动如果没问题可能一些补偿电路有问题。没图不好修。

网友:
用nvidia驱动来进行setup方式进行安装,出错提示:nvidia安装程序无法找到和您硬件兼容的任何驱动程序,安装程序将会退出

网友:
你说的显卡重新做BGA是不是只是重焊了下。要换新的。

网友:
出错提示:nvidia安装程序无法找到和您硬件兼容的任何驱动程序,安装程序将会退出

驱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