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楼主(2008-10-05):
三星788DF 如何拆后盖啊?后盖上面无螺丝位

网友:
你最好别维修     一个做维修的   不知道思考和观察是他最在的天敌

网友:
思考了30分钟.不知是否有卡位.
请指点.谢

网友:
对有卡位,要小心一点,最好别弄坏了

网友:
好紧啊.无法弄开.是否后盖向上

网友:
后面有两个丝 拧下 前面有两个暗扣用扁一点的镙丝

刀捅那个暗扣就可以开来了 如果你是发前没有修过显示器 最好别自已动手 以防扩大故障

网友:
你说的这个可能和三星753有一款像像 后面也是两个暗扣 那个要用尖嘴钳子拧住那个卡子 再用力往上拉 我上次拆也费了好的劲

网友:
有卡位,在后盖与前壳接合处有一小缝,用小刀往里面压一下的同时后盖往拉即一卡松了,第二个卡位用相同方法呀!

网友:
薄又硬的刀片类,顺着上面的缝隙压下去把卡子顶开就好了。

网友:
我晕.我以把后盖与前壳接合的两小缝口搞得花了.可能是我用力放法不好 .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是全卡扣的 小心用点巧力 外国货就是麻烦  用4个螺丝多好..

网友:
用扁口螺丝刀伸进去,用手掌一拍螺丝刀,就能震开,别用力太大啊,楼主显示器什么故障

网友:
刚开始偶也费了好大的劲
用螺丝刀插进去顶住卡,开口处再用另外一个螺丝刀撬,接着用手拍第一个螺丝刀,听到啪的一声,就OK了

网友:
用卡最好开了,,你试下啊,,它里面有两个卡的,,用扁的螺丝刀用掌心轻轻打下去,,,在用卡刷过去就开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