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进不了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主板是华擎的AM2V890-VSTA 接80G 串口硬盘。 GHOST可以完成 但进XP第一个滚动条一半的时候蓝屏。。汗
但挂IDE硬盘却无任何问题!!!
用MHDD测80G串口硬盘没有发现坏道!!! 数据线也换过 我晕了。。到底问题在哪里啊。。
有高手在吗? 在线等!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进BIOS.把硬盘类型调成AHCI

网友:
我晕! 因为刚清过CMOS 所以BIOS里的设置在主板SATA 操作模式默认打开了。。 要把它关掉才能进系统。。。我晕 终于解决问题了!汗。。。

网友:
安装VISTA操作系统时,可以将SATA硬盘设置成AHCI,如果安装XP操作系统,必须设置成SATA模式。这也是从DELL售后得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