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HP W1907宽屏液晶显示器拆的方法

楼主(2008-10-05):
找HP W1907宽屏液晶显示器拆的方法
我拆了一天都没有找到方法啊,有修过的出来说说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它是暗卡的要用薄刀先撬前壳,小心点!

网友:
往那个方向拗啊,下手出都没有

网友:
我拆过,和正常的不太一样,是反橇的,要大力一点

网友:
终于把它撬开了,是2楼说的那种方法,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是我有史以来用时最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