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个短接法呀???

楼主(2008-10-05):
引用 网友A:
顾客送修 一片7300GT  显卡 。
     用 MATS测试..  是 C41  用 短接法    测出 坏颗粒后 。。 更换.
       再测 。 没问题 .   跑3D  4000  多分 没故障。  顾客就拿回去了
          第二天 顾客说 。。 ...

怎么个短接法呀???

网友:
难道没人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
記憶體顆粒 1-2腳短接 或 55-56短接,因1腳為VDD ,66腳為VSS
個人習慣短接65-66

网友B:
最好不要那么做,那样的话芯片很容易坏了,你可以把数据线的排阻给拿下来啊,那样的话芯片还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那么做,那样的话芯片很容易坏了,你可以把数据线的排阻给拿下来啊,那样的话芯片还不容易坏

你可以把数据线的排阻给拿下来啊,那样的话芯片还不容易坏
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