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致N61GM主板故障,急!

楼主(2008-10-05):
故障如下,开机用检测卡测板跑代码50,刷BIOS后还是跑50,CPU供电正常.请高手分析.

网友:
是北桥芯片虚焊.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加焊下.注意周围的电容

网友:
你这个板肯定是单桥板啊,一般是虚焊的多没得错的,加焊试下子先.再修其它的.现在的主板,动不动就是座子虚焊,桥虚,要不就是桥坏啊.

网友:
N61G总是虚焊的多。吹一下吧。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兄弟了,请问你们给北桥加焊用什么工具操作,我只有850热风枪,如用此工具应怎么具体操作.多谢了.

网友:
你把主板上该下的都下了,把温度调到430-480度间。先加热一会在加助焊计,代芯片下喜蛛化后稍微移动一下即可。

网友:
谢谢经验提供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己经搞好了,我在网上买了一个853A的预热台,参照楼上的兄弟给的提示。现在使用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