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开机电路的维修

楼主(2008-10-06):
昨天接到客户的华硕KT400主板,说是突然断电,再点就不亮了,上检测卡开机为开机电路故障.正准备更换华硕的开机芯片,电话响,没来得及拔电源就走开了.过了大概5分钟左右,主板居然自动开机了.测试电压,时钟等都正常,上CPU,内存,再点又不亮了.突发奇想,刚才5分钟自动启动,不会现在也能吧,静等一会儿又亮了.拔电源再开,重复上个动作,等亮了后不直接拔电源,短接POWER ON两针,断电后再重启正常,此板修复!
想起以前有一个华硕的NF2主板,也是开机电路故障,因为没有华硕的芯片一直放着,忙找出,按照上面的方法居然也修复了!!!!

网友:
运气 估计是保护起作用 断电后等电容放完电就又好了 华硕主板就这么神经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也是主板要预热几分钟才能启动,结果是bios座接触不良

网友:
修复什么?
  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见你说修过,小心过几天客户又来找你.

网友:
x希望能得到真正的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