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6):
有台旧的TCL显示器.亮度调尽了画面还是太深.能不能通过调整.求高人指点下,
显示器

网友:
调高压包上的加速极.

网友:
太暗的话,直接换g2的对地电容,

网友:
时间用久了的旧彩显,显像管有不同程度的衰老,解决办法有二个:一、提高灯丝电压,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0、5-1伏。二、调高加速极电压,但调高加速极电压后会影响显像管电子枪的三基色的平衡,要重新调整画面白平衡。

网友:
调高压包最下面这个钮啊,看着调差不多就行了,不要调得太高

网友:
换g2的对地电容,求高人指点下,

网友:
一般可以测量尾板各路电压看是否正常,哪路电压不对就修相应的部分,一般G1 G2 灯丝电压等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