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杂牌810的老版报EO

楼主(2008-10-06):
开机报EO错,一直不跑码了,I/O SMSC 的测南北桥电压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主时钟输出的波形电压为1。6也对。用手压CPU座还是不跑。我怀疑是I/O和BIOS的程序有问题。我没这种型号的I/O,望各位同仁指点。谢谢。
cpu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先刷一次BIOS,不行就是桥或CPU座空焊了。对数据地址线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