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体板上的15V改成12V用啊???

楼主(2008-10-06):
我有一片代用的高压电源一体板,现在代用板上标的是15V输出,我需要的应是12V输出,请问各位如何将15V改成12V用啊???

网友:
我觉的可以直接用,或用7812.

网友:
电压高过了3V了,不敢用

网友:
???????????????????????????

夜雨十三天 -30 -5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个12V的三端稳压集成块!
如果输出电流比较大,就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
15V可以用的没有事!!!!

网友:
15V可以直接用没有问题 我就这么用过  如果再高了就不行了 你要是想安全一点  加个7812稳压块也行

网友:
7812的功率不够,发热比较严重.要加扩流电路才行.也可以找一质量好点的高压条.不用稳压.15V供电直接接过去就可以用.

网友:
15v没问题的  我19V的笔记本电源都用在12V的机器上了
而且非要用16V以上的 如果只用12V的长见变压器 用不到一个小时 准黑掉
换了16V的 就没问题了 我还试过 19V的 也没问题 温度没明显的提高 当然现在给客户的还是 16V的 也怕19V的烧东西 呵呵

网友:
又学了一招,能用我以后也不用担心了,本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15V用起来是没问题的。。如果担心的话就用7812吧!可以并联两个7812增大电流来解决。注意散热就可以了。用此招修好了若干明基液晶换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用好了 高3V 没问题 .楼上说的 7812并联我不赞成 7812是三端集成稳压 .不是三极管.. 并联搞不好要出问题

网友:
15v可以直接用,我们换了很多,都没问题,前天我修了台dell的,它的电压是20v,我就把12v的通用高压板接了上去,客户用了两个小时就坏了,我打开后发现高压板由于温度过高烧了,我参考了其他论坛上的一个方法,在电源变压器与20v整流二极管之间加了一个电感,我也是随便加的,这个电感大概有十几匝,于是电压就降下来了,高压板也不烫了,在此与各位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