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楼主(2008-10-06):
我这有块七彩虹C.NF4G7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板子不亮了,于是自己检测发现板上有2电容鼓了,他就自己换了,但换了之后还是不亮就拿我这来了,他说他换的容量和以前的一样,我又换了不同容量的,但效果还是一样,我想问一下这和电容的关系大吗?我用假负载测了电压,CPU的核心电压才有0.38V,没基准电压.没复位电压.CPU供电部分的上下管我都测了是好的,我想请教一下高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但那芯片不好找,是特别小的.四方的那种,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指点.帮我确定一下毛病在哪?

网友:
你得先测量一下,否则就无法告知。

网友:
对CPU不工作,好像很多伙计老是一味的盯着CPU供电来走,殊不知,要供电、时钟、复位这三大条件都满足了,CPU才开始工作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版主发帖以前,查过时钟吗?查过复位吗?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