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硬盘不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0-06):
我有一个60G的三星硬盘,一开始有点坏道,以修复,分区可以分完,准备进入系统时就大声叫,还有,怎么分区,再看,还是原来的三个分区,也分不了,我用fdisk分区,但是显示D盘乱码,打不了卷标,没办法分区,用DM分区可以分,但是装完系统,而进不是系统,就大声叫,总而言之,任你怎么分区,也分不了,还是原来的三个分区,请教各位大哥,这是什么问题,要怎么才可以解决

网友:
有坏道,用PQ分分看

网友:
坏盘分区器 FBDISK 1.0
    坏盘分区器现改名为FBDISK(Fixed Bad Disk)。它是一个将有坏磁道的硬盘分区的程序。它可将有坏磁道的硬盘自动重新分区,将坏磁道设为隐藏分区,好磁道设为可用分区;将坏磁道分隔开以防止坏磁道扩散。但如果坏磁道过于分散,就会产生许多分散的可用的分区;限于分区规则只能设4个主分区,程序会选其中最大的四个分区设为可用,其它设为隐藏。

    现1.0版作了以下改进:
    1、增加了对大于8G的硬盘的外理能力;可外理500G以下的硬盘。
    2、所有分区都设为FAT32,用以支持大于2G的分区。
    3、增加了剩余时间显示。

    本程序包含二个文件fbdisk.exe 和readme.txt。

    使用:
    本程序只对物理1号硬盘进行处理。先制作一张启动盘(Win97、Win98、WinMe都以),并拷入本程序;用启动盘启动电脑进入DOS状态。运行本程序,会先显示硬盘的参数,并问你是否扫描硬盘Start scan hard disk ?(Y/N)。按Y后开始进行扫描,并显示进度及剩余时间。这个剩余时间只是估计值,一开始可能会不准确及不稳定,但当进度过了10%时就会稳定下来,时间也比较准确了。当遇到有坏磁道时会显示坏磁道所在位置。硬盘扫描完成后程序会给出分区意见,并问你是否将其写入硬盘Write to disk ?(Y/N)。到这时为止,程序还没有向硬盘写入任何数据。这时只要按Y,就会将其写入硬盘,并显示Write disk OK!说明写入成功,分区完成。分区完成后用这张启动盘重新启动后就可格式化硬盘了。

    说明:
    请小心使用本程序,它会对硬盘数据产生不可恢复的破坏。对使用本软件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本人概不负责。

坏盘分区器 1.0.rar

网友:
老问题了,这是三星的老毛病了,是磁头出问题了,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谁有什么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呢

网友:
如果排除坏道问题,依然不能分区的话,那么很可能是磁头只读,而不能写了,因为分区装系统都是磁头的写功能发挥作用,如果写功能失效,任你怎么分,也会还原成原来的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