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82801EB能用82801ER替换吗?

楼主(2008-10-06):
我有二张865GV的主板,都是南桥挂了,南桥型号是82801EB的.请问一下,能不能用82801ER的南桥替换?
主板

网友(2008-11-10):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我用eb的换过er的都可以一样的用
ER的南桥好想华硕的主板p4p800就是用这种南桥

网友:
我用过了可以换的,到现在还没有反修的板呢

网友:
我用过82801EB替换华硕主板p4p800的82801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