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17CRT纯平能不能对换显像管

楼主(2008-10-06):
一台HPC显示器用一会会模糊,另一台EMC显示器有烧伤,这两台显示器能不能对换显像管?请高手指点下。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对换?

网友:
HPC和EMC应该可以换,换后注意行管发热

网友:
现在常用的显象管基本上都可以显示,主要是匹配偏转线圈的感量,匹配不对容易烧行管和宽度调不好!

网友:
注意行偏转的电感量一样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需要对S校正电路进行更改 不然会经常烧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