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的,屏很斗!!

楼主(2008-10-06):
我是初学者,我想请问一下高手们,显示器屏斗是什么原因。拍桌子都要斗,窗口变形那种。
显示器

网友:
CRT还是LCD,说清楚点怎么斗。

网友:
显示器内部有虚焊的地方 打开显示器检查

网友:
是行抖动,还是场抖动,抖动的频率怎样,如果拍桌子都要斗,不拍不抖动,那有可能是外接线不稳,或显示器内部有虚焊.
窗口变形.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你就查一下行\场驱动电容是否失容或是虚焊

网友:
是上下斗,拍一下就变到最下面了夺得很小,一下子就正常那么大了。还有一个就是拍桌子,窗口就变形,歪起的那种变形,不过变形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