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硬盘在cmos中显示不正确怎么办?

楼主(2008-10-06):
小弟有一块80G的迈拓硬盘,用效率源测试没有坏道,但是无法分区,在cmos显示的硬盘型号不正确,怎么办? 请大侠指点。。
硬盘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估计还是硬盘有问题,有可能认的是盘系列而不是硬盘的正常参数

网友:
固件损坏

网友:
硬盘板坏也有可能的,修盘先试好硬件的情况下,再来软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