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65主板

楼主(2008-10-06):
(已解决)映泰865主板
有块映泰865主板主板,cpu核心供电只有0.976v,电源ic 6556 查了,电源ic 6556 vid4~vid0的高低电平,高低电平和电源ic 6556 pdf 文件说的是一致的电压,说明,电源ic 6556是好的, 请问是那里导致cpu核心电压过低?谢谢!

网友:
你上C4 2.0以上的CPU 看一下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真CPU时核心电压会低一点的.

网友:
这电压是正常的,你上CPU看跑不跑

网友:
假负载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你上个真CPU上去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
真的,cpu内核电压是1.35v 好像太低了,谢谢了,我真是菜鸟!不过加内存跑c1之后就断电,断电后又重启,ok了~我再看看,谢谢!(还有这块板刚拿来是,网卡芯片发热,我把它拆了)。(问题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