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6):
此机是STV9118短路,换了同型号的之后开机有电压几秒后电压全没了,断开STV9118之后电压就正常,,80V 52V 14V -14V 6V STV9118 25脚X射线保护电压0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长城

网友:
顶啊~~汗下
新人前来报道

网友:
高手都不来来个灌水的

网友:
断开行管B极,看断开后的B极吸盘上有没负压,有大面就是高压保护,没就是其他引起的,单测X射线脚不好判断

网友:
只断开B极吗?还是整个拿下来?高压包的B+我已经断开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说的问题.提一个检修流程.断开行供电.从变压器主支路断开.重新更换STV9118后测量整机参数是否常.如电源各组输出电压.STV9118的行激励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这里说说9118的工作过程,首先芯片本身的供电得大于10V一般12V,其次CPU得工作并和9118建立通信,也就是SCL和SDA上必须有数据通信,接下来呢9118的28脚应该有+B调制信号输出,26脚应该有行激励输出,还有就是12脚到高压包之间

网友:
拆下行管,接假负载,开机0765有16V几秒后降到12V,查行场ICSTV9118供电 12V 行激励正常,X射线0V,28脚B+3V ,0765降到12V后保护了,所有的电压都没了,断开行场IC29脚供电后就没有保护了

网友:
0765是什么东东,直接更换高压包吧?

网友(2008-11-25):
好象是电源块5SO76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