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USB.2.0 512M打开时会像光驱一样提示放光盘

楼主(2008-10-06):
一块清华紫光USB.2.0  512M的U盘能找的到U盘,但就是打开时会像光驱一样提示放光盘.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什么格式不对啊。。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没解决。。后来问别人说什么格式不对。。。。

网友:
FLASH芯片虚焊或者主控虚焊,检测不到FLASH芯片.当然也可能是主控坏了.对于这种故障一般补焊即可解决.

网友:
我听他们说是U盘固件的问题.不知是不是
这里的版主能给我个答案吗谢谢

网友(2009-01-07):
很可能是flash芯片的问题

网友:
flash芯片加焊,我的紫光优盘也是这么修好的,症状就是提示插入盘,属性是0字节,电脑能认出,说明你的主控是好的,问题就是出在FLASH上。

网友:
那我也把我的一块清华紫光USB.2.0  1G的U盘加焊试试。我的U盘早就坏了,故障现象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