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T710S按键不听指挥?

楼主(2008-10-06):
一台LG-T710S按键不听指挥了,按下键时上时下,按上键还是一样,左右也是差不多时左时右。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按键受潮的原因

我过去是修小家电的,这个我的印象很深,你只要把所有的按键全部换过就可以解决问题,按理说,像这样的控制晶片不会坏,先试一下.

网友:
面板按键长年累月暴露,使用环境恶劣,如潮湿、油烟较多等,易发生按键漏电,从而影响主机CPU的工作时序,易产生诸多的想不到的毛病。解决的办法只有把所有的按键折下,重新安装新的按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