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BIOS芯片上的CS#信号和OE#信号!

楼主(2008-10-06):
请问一张采用英特尔芯片组的主板(比如:810、815、845、865等),板上BIOS芯片的哪一个脚是CS#信号脚?哪一个脚又是OE#信号脚?(带着种种疑惑:到底所有采用英特尔芯片组的主板(比如:810、815、845、865等),其BIOS芯片上到底有没有CS#信号脚?如果没有该脚那我要如何才能测量该主板到底有没有CS#信号?还是测量BIOS芯片上的其它什么脚?具体又是BIOS芯片上的哪一个脚呢?BIOS芯片上哪一个脚又是OE#信号脚呢?搞晕了!)
       本人只了解采用VIA、SIS芯片组的主板,CS#信号脚是BIOS芯片的第22脚,OE#信号脚是BIOS的第24脚,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FWH BIOS 是用示波器测23脚 是否拉低。在LPC总线中,通过拉低LFRAME信号,开始一个LPC周期,南桥准备和BIOS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