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17L3液显开机乱码故障

楼主(2008-10-06):
一台联想LXH-P17L3液晶显示器能够开机,但显示的OSD为乱码,切不全。测量屏上电压正常(+12V,+10V,+18V,-6.3V)都有,怀疑存储器参数错,取掉存储器后不能开机,说明存储器应该没有问题,测驱动板上3.3V,2.5V电压正常,怀疑主控IC(gm2126)故障,用手摸该IC非常烫手,证明判断正确,问题是我该如何更换该驱动板,更换后如何写程序?

网友:
现在有通用驱动写好程序的,你只要把屏的规格报给商家就行了!!!!

网友:
换个MCU就好了或改个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