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重新启动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06):
开机的时候从c1跑到45然后断电,重新启动一直重复。拔下显卡内存还是老样.主板我已经换了两块了,可以肯定的是主板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在不插显卡的时候可以走码,插上显卡以后不走码。主板各个测试点很正常。。。。。。。。

网友:
那显卡或显卡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
那你的显卡插座有问题啊

那你的显卡插座有问题啊  或者久是你的显卡有毛病啊

网友:
显卡也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硬盘查过了吗?

网友:
有没有换电源,换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