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信号

楼主(2008-10-06):
我接到一块品牌机TCL的主机,主板是技嘉GA-GLD533,故障现象是能开机,但诊断卡上复位灯不亮,我测CPU供电正常,复位电压为1。8V,PCI插槽上复位没有电压。复位开关上有5V电压。但触发复位开关没有任何变化。请问各位老师,我下一步该如何查,我猜测是不是南桥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门电路之类的,有可能门电路坏了

查PCI  AD线的对地阻值以判断南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另外给你一个贴子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9936-1-1.html

一定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
修来修去还是没有解决,加上南桥有些发烫,我把主板退给也客户,就说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如果你认为南桥坏 那么一定要有证据  找出是哪个点坏 然后断线测试 判断是否是南桥坏

网友:
1、ATX的PWROK和VCORE电路的VRM_GD发给南桥(当然,前提是南桥的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工作电压3。3,1。5,1。8V)
2、南桥接到这两个信号后,会发出一个最基本的PCIRST#信号,作为一个基本复位信号,并发给门电路或专用的复位IC。
3、门电路或专用IC将PCIRST#信号分化成PCIRST#1、PCIRST#2、IDERST#等,用来复位相应的设备。
4、PCIRST#1会同时发给IO、网卡、北桥等设备
5、北桥接到PCIRST#1后,对自身进行复位,并在CPU接到南桥发出的CPU_PWRGD信号后,对CPU发出CPURST#信号使之进行复位,清空内存的寄存器。
引自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0416-1-1.html

网友:
你说CPU复位电压1。8V,PCI没有复位,IDE,BIOS了有吗?如有,应该跑一下线路,是不是断线,曾经遇过这根线上有元件短路,拉低了这个电压。

网友:
查电压啊是否正常!硅

网友:
1.5V的电压没了....

网友:
那就修1。5V 先正常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