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S66维修案例

楼主(2008-10-06):
好久没写东西了,今天忙中偷闲,写个刚修好的一批飞利蒲107S66机器维修情况
    机器是由网吧送来的,一批机器 都是同一种型号飞利蒲107S66的。大多是不通电的,开机测试电源的+B300V有,也加到开关管了,后面负载没有一点电压输出,测后面各路负载没有短路的,就直接把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换掉,型号是TEA1507P,在通电机器就正常工作了。于是后面的机器就几乎不动脑筋,只要后面没输出换掉TEA1507P就好。还有2台是有电压输出,就不能开机。测主电压稍偏低,但是CPU电压5V正常,且数据脚电压也正常。怀疑按键板问题。拆下按键板,果然按键全部失效了,全部换新机器就好了。最怪的是其中有一台机器,不接信号线,屏幕能显示,有无信号字样的提示,一接上信号线,机器就黑屏了。开始是怀疑VGA线坏掉了,测试电阻都是好的。于是采用先简单后复杂的维修方法,刷写了它的存储器资料,开机,机器就OK了。原来如此啊
就到这里吧,该干活去了

网友:
TEA1507P最好换成TEA1507AP的改进型,这是飞利浦显示器的通病啊!还有用TEA1504的电源也是这个样子的!!!!!!!